PLC300断电再上电屏上设置的数据能保存,200的原来行,现在不行了

楼主(2012-08-15):
PLC300断电再上电屏上设置的数据能保存,这是什么自动PLC里边保存的还是?保存到哪了?存储卡?

目前有个问题PLC200的原来断电再上电数据能保存住,屏上的设置的数据还有,现在不行,保存不住了,上电还得重新设置数据,

这是怎么回事?哪位指点,谢谢

200和300 都能断电保存数据吗?都保存到哪了?谢谢

网友A:
S7-300在断电的情况下,可以自动保存到存储卡

s7-200断电后,数据靠PLC内部的超级电容保持,大约保持一周,你的保存不了,可能是你的PLC太旧了吧,可以花100多块钱买个电池装上,这样保持一年都没问题

网友B:
200中可以使用SMB31 和 SMW32 永久性内存(EEPROM)写入控制。其中SMB31存储数据的长度,SMB32装载V存储器地址。

网友C:
200的你还可买一张配方卡,也是100多,把数据保存到里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