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2-08-15):
求助帖
20分-已结帖
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在电压只有330V的条件下不会跳闸,大家推荐下

网友A:
这么烂的电源条件下搞毛的控制,想都不用想.不怕坏了自己的名声可以去试下.

网友:
AB的可以看看 电压等级可以选

楼主:
你们那里的变压器变出来的低压电压有多少(中档)

楼主:
也不是电压低到330v这种地步啦, 就是我这电压波动有时候有点大,低的时候到终端用电器电压只剩355V(配电房到终端电器距离150米左右)

网友B:
这么大电压波动,对元器件的寿命影响是很大的!

网友C:
给变频器,plc供电,最好经过稳压。

网友D:
不晓得为啥要直接接入,变频器容量如何?可以考虑增加一个升压变压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