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 wplsoft 老是出现file access denied

楼主(2012-08-15):
台达 wplsoft  在通讯是 老是出现file access denied

网友A:
检查通讯线接触是否可靠?通讯线质量?周围是否有强电干扰?同样的线拿到其他机子上有没有相同的问题?(软件安装问题?)

网友B:
从新装软件试试看。目前最新的是wplsoft2.30.

楼主:
具体什么原因还不是很清楚,估计是通讯模块有问题 唉

网友C:
重新下载一下最新版软件,重装一下,或者换到另一台电脑试试,有时候windows系统会抽风的

网友D:
 更新下软件试试

网友E:
我想是楼主用wplsoft2.30替换了wplsoft2.20后,没有重新启动Windows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