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输入数值元件执行输入后跳出提示画面,是执行后巨集吗

楼主(2012-08-15):
如题所示。
我要在触摸屏上输入一个数值,数值输入完成后,会跳出提示窗口,询问是否输入正确。
我现在画面已经做好,执行跳转画面有些什么好办法啊。
是不是在执行后巨集里面编辑宏啊?如何编,求教各位大大。
非常感谢!

网友A:
你说对了,就是执行后宏,先是选择触摸屏画面指定由一个地址控制,然后执行后宏使这个地址等于你指定的画面编号就OK了,

网友B:
嗯,可以使用宏指令来做。如果是威纶的触摸屏的话,可以不使用宏。台达的需要用宏指令。  写个赋值语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对了,就是执行后宏,先是选择触摸屏画面指定由一个地址控制,然后执行后宏使这个地址等于你指定的画面编号就OK了,

多谢月亮,能不能写个例句啊,非常感谢!!

网友D:
这个功能要求配合系统控制区使用:选项/设置模块参数/控制命令,长度改成1;把D0作为画面切换。然后在运行后宏里完成相应语句!结构大致如下:

$XXX = (1@DXXX)  #数值输入D,传送到$或$M均可

IF $XXX == XXX     #如果$等于n

(1@DXXX) = XXX    #切换到m#画面

ENDIF                   #结束分支语句

编写完毕,编译/离线模拟一下!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指导,这个功能也要用PLC控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功能要求配合系统控制区使用:选项/设置模块参数/控制命令,长度改成1;把D0作为画面切换。然后在运行后宏里完成相应语句!结构大致如下: $XXX = (1@DXXX)  #数值输入D,传送到$或$M均可IF $XXX == XXX     #如果$等于n(1@DXXX) = XXX    #切换到m#画面ENDIF                   #结束分支语句编写完毕,编译/离线模拟一下!

非常感谢楼上指导,这个功能也要用PLC控制吗?

那个XXX是代表什么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网友D 的回复内容: 这个功能要求配合系统控制区使用:选项/设置模块参数/控制命令,长度改成1;把D0作为画面切换。然后在运行后宏里完成相应语句!结构大致如下: $XXX = (1@DXXX)  #数值输入D,传送到$或$M均可IF $XXX == XXX     #如果$等于n(1@DXXX) = XXX    #切换到m#画面ENDIF                   #结束分支语句编写完毕,编译/离线模拟一下! 非常感谢楼上指导,这个功能也要用PLC控制吗? 那个XXX是代表什么啊?

这个功能不需要PLC控制,台达触摸屏的宏巨集可以执行,XXX是暂存器的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