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 PID 脉冲宽度调制

楼主(2012-08-15):
通过S7 200 PID向导可以生成模拟量和数字量输出,但是不知道脉冲宽度调制是怎么回事。现将本人理解列举如下,请高手帮忙鉴定:

生成的PID模块如下:

1 过程变量输入范围0-4000,给定值输入范围0.0-400.0,PID输出范围0-1000。0-1000代表的是脉冲宽度,此脉冲宽度控制的是Q0.0的开度吗?

2 如何使用PLS指令?只知道将VW108数值传送给SMB70,将SMB67设置为16#DA(设置Q0.0的脉冲宽度调制方式),将1000写入SMB68.不知道何时使用PLS指令。

3 使用脉冲宽度调制是为了便于控制开关量的开度吗?如果是的话,开关量如何变化?

一知半解,请高手指点!

现将原程序整理一下:首先利用PID向导建立PID功能块,然后PWM初始化:

VW108的数值传送给SMB70VW108代表脉冲宽度),使用PLS指令(Q0.0)修改脉宽

点击查看原图

下面的程序不是很明白:1为什么加热开关关闭的情况下调用PLS指令?2 为什么使用SM0.5的上升沿触发?直接使用SM0.0行不行?

V0.1-加热开关,V120.0加热方式(自动),M11.1加热方式设定

点击查看原图

网友A:
你配置的这个输出类型为模拟量,PID输出范围0-1000代表输出的上下限

如果输出为数字量,即调节的是单位时间内输出点接通断开的比值,也就是接通断开时间

楼主:
对:welfare87关于你配置的这个输出类型为模拟量,PID输出范围0-1000代表输出的上下限如果输出为数字量,即调节的是单位时间内输出点接通断开的比值,也就是接通断开时间内容的回复:

使用的是脉冲宽度调制,VW108的数值传送给SMB70(VW108代表脉冲宽度),使用PLS指令(Q0.0)修改脉宽,控制的是加热棒的温度 。设定温度VD100=280。

问题一:温度的上升速度是由Q0.0决定的吗?是不是利用Q0.0直接控制加热棒?

问题二:过程变量输入范围不是取决于应用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吗?现在使用的是EM231,选择方式是0-20mA,模拟量输入范围不应该是0-32000吗,为什么可以是0-4000?是不是只要在0-32000范围内都可以?

网友B:
你要把 PID 的输出转换成 PWM 输出,  应该是0~1000,对应的脉冲频率,脉冲频率要计算的,你脉冲输出,驱动的是 伺服电机? 换是步进电机?

假设 是伺服电机 ,接受 0~5000脉冲,那么你在程序中做一个转换,0~1000 线性对应0~5000.......

楼主:
不知道怎么使用PLS指令来控制Q0.0。为什么使用SM0.5的上升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D 的输出转换成 PWM 输出,  应该是0~1000,对应的脉冲频率,脉冲频率要计算的,你脉冲输出,驱动的是 伺服电机? 换是步进电机? 假设 是伺服电机 ,接受 0~5000脉冲,那么你在程序中做一个转换,0~1000 线性对应0~5000.......

控制的是加热温度,是公司以前的项目,使用的可能是加热棒,温度升到280以后就不再往上升了,没有看到相应的转换程序。脉冲输出的话必须得有步进或伺服,是吗?

楼主:
有木有人告诉我?脉冲输出可以直接控制继电器吗?固态继电器行不行?

楼主:
没人回答,结贴。自己找资料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