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35输入问题

楼主(2012-08-15):
为什么我给EM235模块电压输入的时候监测到PLC中的数字量波动很大?例如外部输入5V时,内部数字量会突然从16000跳到32000,或者是0,但是外部的电压没变,这是为什么?外部模拟量电电压输入是由由变频器提供.

网友A:
接地啊.孩子.外部输入5V的0点EM235地点24V的0点共地.还有量程拨码开关别搞错了.接线别接到电流输入点上了.

网友B:
还可以在程序当中做一些滤波的程序。

网友C:
在系统块了把滤波时间设置长一点

网友D:
我这边也有这个情况,只是一开变频,触摸屏上显示的压力就乱跳,

网友D:
谁有好的办法解决,QQ,1037155539@QQ.COM

网友E:
楼上的  请问一下 程序里做滤波程序 求指点  谢谢!

网友F:
学习了。。1楼说的情况很有可能。。2楼的滤波程序怎么写。。。3楼的系统块滤波,学习了,怎么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接地啊.孩子.外部输入5V的0点EM235地点24V的0点共地.还有量程拨码开关别搞错了.接线别接到电流输入点上了.

都接地了还是这样,和pangguijie的情况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的  请问一下 程序里做滤波程序 求指点  谢谢!

网友A:
S7-200的系统内本身有滤波,设置好就能用.

感觉还是你的接线或235的设置及信号的问题.跟滤波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G:
S7-200的系统内本身有滤波,设置好就能用.

我先试试看看好不好用,谢谢您了。您觉得可能是什么为题引起的,会不会是由于供电的是变频器,这个原因?

网友H:
很明显,外部模拟量信号 受到干扰了,请按照 EMC 规则 布线, 主要屏蔽线接地 等............

网友I:
1.变频器干扰,避免变频器主回路线路与PLC回路线路在一起,两者电源分开,不能共用一路电源。不行PLC电源可用隔离变压器

2.模块电源负端共地

3.拨码开关选对

4.程序里面滤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lgj3388关于 S7-200的系统内本身有滤波,设置好就能用. 内容的回复:我先试试看看好不好用,谢谢您了。您觉得可能是什么为题引起的,会不会是由于供电的是变频器,这个原因?

很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