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抗干扰问题解决方法

楼主(2012-08-15):
本人做过一个系统,用到了增量型编码器,编码器接到了PLC的高速计数口,编码器还是集电极开路输出的,距离有50多米远离PLC,调试的时候,变频器一运行,监控到的编码器输入就是乱的,根本无法使用,考虑到是干扰问题没解决,先把编码器到PLC电缆线屏蔽层接地,没什么效果,后来把PLC到编码器之间的连线两端屏蔽层分别接到编码器的电源负上,干扰一点都没了。

网友A:
我的设备上编码器屏蔽线不接,而且还要包好,不能碰外皮,接负试过,干扰模拟量。

网友B:
呵呵 线越长越要多点接地

网友C(2012-12-11):
岭南自动化主营爱德利变频器。

网友D:
不错的经验,非常实用。

网友E:
两端接地应该是接机壳或大地上最好。

网友F(2017-05-12):
朋友,真的有用吗?谢谢

网友G(2019-11-19):
里面有常用变频器参数,PLC手册,编程软件,各种电气资料,同行们可以关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