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触摸屏和组态王同时控制S7-200怎么实现?

楼主(2012-08-15):
昆仑触摸屏和组态王同时控制S7-200怎么实现?

网友A:
你这可好,为什么不选一个品牌呢,如果好的设计一定要先考虑维护性,不要走别人路,开拓自己的熟悉方便以后客户也方便维护。不过你这问题我帮你转一下,让做过的帮你

网友B:
1:可以选择以太网的的方式。 S7-200 需要添加CP243 -1的模块。

2:S7-200 PLC使用MODBUS 从站协议库,采用485的方式进行通讯。

3:把昆仑通态当作OPC sever,组态王为客户端。 昆仑和PLC进行通讯。

综合比较 第一种最科学,最好用。

网友C:
简单点的就是用带两个通讯口的200PLC,一个口连一个,各部干扰,昆仑触摸屏与组态王之间的数据交换放在PLC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