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 prog灯闪烁

楼主(2012-08-15):
请教各位老师,我公司有一些松下PLC型号为:FR-X  C30R。它运行一两个月它的PROG灯就会不定时亮一下然后就自动停机了,重新开机不定时又闪一下又停机了,把PLC清理下缓存重新输入下程序又可以用一两个月,请问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看看你的备份电池是否有电

网友B:
将系统寄存器设置中的发生运算错误停机关掉,看看是不是程序中有运算错误的地方。。。。。。。。。。

楼主:
请教下黄工怎样将系统寄存器设置,我是新手对松下PLC不太熟悉,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辉关于看看你的备份电池是否有电

没有电池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下黄工怎样将系统寄存器设置,我是新手对松下PLC不太熟悉,先谢谢了!

选项中选择系统寄存器设置。

网友A:
松下PLC不是都有备份电池么

网友D:
电池是自己后来放的

PLC本身没有

楼主:
谢谢黄工了,已经设置了还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