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PC105TD-b系统文件出错,无法启动

楼主(2012-08-15):
求助帖
10分-已结帖
我单位使用纵横科技TPC105TD-B 一体化工控机,有一台系统出现问题,一启动就提示系统文件错误,再无反应,组态软件和同步软件都不能识别,请教高手该怎么解决,最好能详细说明一下具体操作步骤,谢谢

网友A:
从新格式化,软件装一边,可能你装了杀毒的或者什么损坏文件了。

楼主:
对:纵横军团总司令-宝马760LI关于
从新格式化,软件装一边,可能你装了杀毒的或者什么损坏文件了。
内容的回复:
你好,现在电脑无法识别工控机,应该怎样格式化呢,请详细说明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