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发热的问题

楼主(2012-08-16):
同样的电机和变频器,负载不变的情况下,开到50HZ和25HZ产生的热量哪个大?

网友A:
看负载了 如果满负载25HZ产生的热量大

网友B:
电机是变频电机吗,电机的冷却风扇是单独的还是与电机同轴的扇叶,如果这些不同的话,结论是不同的,同种电机本身在50HZ和25HZ两种频率的情况下,发热是不同的,在负载不变的情况下,50HZ时的电流较25HZ时的要小,一般情况下50HZ较25HZ的发热小。

网友C:
使用变频器运行的电动机,如果频率变化大的运行工况下运行的电动机应使用一个独立的冷却风扇进行冷却。如果是在同样的负荷下,而且没有使用独立的冷却风扇进行冷却时,在50HZ和25HZ两种频率的情况下运行发热是不同的,根据公式:n=60f/p可以看出在25HZ的时候转速就会比较低的了,因为转速低所以在25HZ的时候其冷却效果是比较差的。

网友D:
如果负载不等于电流、平方转矩负载25HZ电机发热小、恒转矩负载25HZ电机发热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电机是变频电机吗,电机的冷却风扇是单独的还是与电机同轴的扇叶,如果这些不同的话,结论是不同的,同种电机本身在50HZ和25HZ两种频率的情况下,发热是不同的,在负载不变的情况下,50HZ时的电流较25HZ时的要小,一般情况下50HZ较25HZ的发热小。

说的很全面!

网友F:
电机的发热量跟是否变频器电机没关系啊!只跟电机的效率有关系。变频器工作在恒转矩状态,50Hz和25Hz的输入电流相差不到一倍(有空载电流垫底呢),电机发热直接跟电流有关系,所以25Hz时的发热量仅是50Hz时的1/4。

网友G:
使用变频器运行的电动机,如果频率变化大的运行工况下运行的电动机应使用一个独立的冷却风扇进行冷却。如果是在同样的负荷下,而且没有使用独立的冷却风扇进行冷却时,在50HZ和25HZ两种频率的情况下运行发热是不同的,根据公式:n=60f/p可以看出在25HZ的时候转速就会比较低的了,因为转速低所以在25HZ的时候其冷却效果是比较差的

楼主:
一个搅拌电机,原先嫌转速快,加了个变频器,总报警F0011,就是电机过热,刚把搅拌叶改了,可以转50HZ那么快了,于是把变频器撤掉了,直接50HZ,我觉得电机还是用它的额定频率比较好.

网友H:
频率不是导致发热的主要原因(当然频率降低后转速会下降,阻抗也随之降低--电流增大),是电流,电压降低后电流增大了----发热

网友I:
不同频率下,电机的发热量应该悬殊不大的,因为相同负载下,电机电流几乎是一样的(当然速度也不能太低,比如说5HZ以下)。电机本身的温度还要和冷却方式有关系,如果风扇是套在电机传动轴上的话,频率低,风扇转速也低,不利于散热,电机温度就会高。如果风扇是独立安装的,则在不同频率下电机温度应该悬殊不大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F:
电机的发热量跟是否变频器电机没关系啊!只跟电机的效率有关系。变频器工作在恒转矩状态,50Hz和25Hz的输入电流相差不到一倍(有空载电流垫底呢),电机发热直接跟电流有关系,所以25Hz时的发热量仅是50Hz时的1/4。

变频器的输入电流50HZ和25HZ是不一样,变频器的输出电压随频率增加而增加,输出电流却是应该几乎不变的,输出电流只和负载有关系,负载不变,输出电流不变!

网友F:
请注意!变频器恒转矩调速的特性。实测看看。

网友J(2012-12-04):
在负载不变的情况下,50HZ时的电流较25HZ时的要小,一般情况下50HZ较25HZ的发热小。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在负载不变的情况下,50HZ时的电流较25HZ时的要小,一般情况下50HZ较25HZ的发热小。

支持。。。。。。。

网友L:
25HZ时发热要大,工频运行时电机各项性能才能处于最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