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Micro logix 1500 PLC 问题求助

楼主(2012-08-16):
公司有一台设备上使用的是该PLC。

现在出现情况是:

1.每次断电后,再启动。PLC里面程序消失

2.power灯和故障灯常亮,其它灯(包括输入输出指示灯)都在闪

3.过3-5分钟POWER灯常亮,故障灯闪烁。输入输出指示灯常亮。其它不亮

4.这时连电脑准备写入程序,却怎么也连不上PLC

这时断电源,停机1-2天。开机连电脑,这时能连上PLC,下载程序后,正常,不能断电。一断电再开plc中程序又没了。就又重复上述1.2.3.4了。想下载程序却又连不上PLC了

求高手解答下出了什么问题,是PLC坏了吗?这种情况能修吗?这个PLC现在市场价大概多少

网友A:
什么PLC?AB吗?我碰上这种情况,PLC用不了几天程序变没了。是接地不好造成的,接好地后就没有程序无故丢程序这种事了。

网友B:
你这是集成的小plc,时间多久了,你查查是不是内部供电电池问题造成你程序不能断电保存了。

网友B:
坏了也可维修,价格你的全新的看是多少点的,好价格规格,主机在2000-4000左右几个差别点数多和少。

楼主:
对:纵横军团总司令-宝马760LI关于你这是集成的小plc,时间多久了,你查查是不是内部供电电池问题造成你程序不能断电保存了。内容的回复:

PLC用了8-9年了。电池去年换过。现在遇到的主要问题是程序丢失后,重新下载程序连不上电脑

网友B:
站内信无法回复,还是需要线更换电池。一般出现这样问题应该还是电池出问题,先这样判定下,然后看看其他专家意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站内信无法回复,还是需要线更换电池。一般出现这样问题应该还是电池出问题,先这样判定下,然后看看其他专家意见。

根据你所描述的问题 我们也曾多次碰到

检查供电电压 是否符合要求

检查电源接线端是否虚连

检查电池电压及接触部分

检查通讯口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站内信无法回复,还是需要线更换电池。一般出现这样问题应该还是电池出问题,先这样判定下,然后看看其他专家意见。

更换了电池,还是不行。

设备断电放置一天,初次开机,没程序,但是PLC能连上电脑,下载程序正常。但是一断电,程序就又没了,并且再连电脑,PLC连不上了。需要设备在断电放置一天才能连上PLC

网友D:
你说的情况我遇到过,在电源一侧加个隔离变压器就好了.是电网的问题.

要买了换我处有备件,CPU模块是¥3600

0871-5116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