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漏电开关跳闸问题

楼主(2012-08-16):
我昨天在一个单位搞低压电网改造,原先是两座办公楼用的是一路电源(就是用一个三相四级漏电开关控制),经改造成用两个250A三相四级漏电空开分别控制,两个漏电开关不是一个厂家的,为了方便说明暂且把两个漏电开关分别叫甲漏电开关、乙漏电开关。在改造完工,送电时,问题出现了;先送甲开关,再送乙开关甲开关迅速跳闸,但乙开关不跳;如果只送甲开关没问题开关不跳,单独送乙开关一样没问题开关不跳;如果先送乙开关,那甲开关就送不上。查了两个楼之间没有电气连接,甲开关不能切断零线,乙开关能切断零线。甲乙开关上侧是一个电源供电,乙开关控制的楼房送电后,中相用电笔测不出电,说明该相接地,经查是一楼有接地点,(没有继续查找接地点,故障依然存在)。最后没法只好把两路都接到了乙漏电开关上,送上了电。

               望各位师傅分析分析是什么原因。我在这里多谢了。

网友A:
你的接线图有么?问题可能出在你的零线上!经甲开关的零线已开关出线侧可能用作接地了!

网友B:
检查零线,可能零线在这两个开关间是串联了

楼主:
我用cad画了一个,可上传不上去

网友C:
“先送甲开关,再送乙开关甲开关迅速跳闸,但乙开关不跳;”

1、正确接线是:

1)甲开关和乙开关的进线端相同;

2)甲开关和乙开关的出线端各自独立,没有关系;

网友C:
2、“送乙开关甲开关迅速跳闸”的原因:

只能是乙开关的进线与甲开关的出线端有关系,无论是火线、零线;

网友C:
3、“检查零线,可能零线在这两个开关间是串联了”,这个说法不错!

楼主:
甲开关和乙开关的进线是由同一个上一级开关送来,他们的出线是各自独立的,两座办公楼之间经查没有发现有电气连接。甲漏电开关跳闸是不是和乙漏电开关控制的办公楼内部线路接地有关呢?刚开始我也怀疑是乙号楼内有的电器用的是甲开关的零线,经查没有发现有电气连接。

网友D:
你最好截图上来看看,

网友E:
再仔细检查一下,两楼间零线是否有共用

楼主:
4楼说的很对,我仔细检查了,就是如4楼朋友说的正确接线。我一直在怀疑是不是一相接地造成的,因为两个供电系统在没有查处故障。

网友F:
肯定是甲送的火线回来的零线与乙开关公用到一起了 !漏电开关的原理就是 火线输出的电量跟回到开关零线的电量是对等的这样才不会跳闸。
 根据楼主所说的分析:
1、两个开关是不是一个厂家的没有关系
2、如果用电器的火线接在甲开关上,零线与两个开关都是相连的 当甲开关合闸后再去合乙开关,两个开关都是合闸状态时通过用电器的零线 电流会分别从甲乙两个开关流过 造成甲开关进出电流不对等 这时甲开关就会跳闸。乙开关这时没有用电器所以不会跳闸 如果先送乙开关再送甲肯定是送不是上了
3、 楼主说只合甲开关的时候 那么零线只有一条路就是通过甲开关的零线这是零火是对等的 所以不会跳 只合乙开关的时候因为没有用电器所以就不会跳闸
4、如果完全没有负载的话是不可能跳闸的 楼主还是好好查下吧 99%的是我分心的问题

网友G:
既然乙漏电开关下端负荷侧相线有接地点,那么乙开关就应跳闸,现在没跳闸,说明乙开关漏电保护损坏不起作用。当甲开关合闸就跳闸,说明甲开关下端负荷零线有接地点,乙开关接地相的漏电流通过甲开关回到系统中性点,造成甲开关电流不平衡,漏电装置动作使甲开关跳闸,而将负荷都接到乙开关能不跳闸,是漏电流是从大地返回,乙开关漏电保护不好用。如果把负荷都接到甲开关,甲开关送不上,就可以证明我的说法是正确的。

楼主(2013-04-27):
楼上的你好,我想问一下。如你所说,甲漏电开关负荷端零线有接地点,那么单送甲开关,应该是送不上的啊

网友H:
同意12楼的回答、、、、、、

网友I:
1)三相电源线,包括零线没有在同一方向穿过零序电流互感器,改正接线即可。

2)安装漏电断路器与未安装漏电断路器的线路在电气上有连接,将两种电路分开即可。

3)线路中存在一火一地负荷,消除这样的负荷即可。

4)穿过零序电流互感器的工作零线有重复接地现象,应消除重复接地。

5)漏电断路器本身有故障,应更换

网友J:
应该是串线而不是相线接地(接地的话无论那个漏电断路器都会跳闸)

网友K(2013-08-20):
大家好,我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奇怪的漏电跳闸事项

A:木栈桥景观灯时控   B:天鹅湖景观灯时控

   今日晚间突然发现时控B打开,时控A就跳闸;同样打开时空A,时控B当即就送不上电。源于近两天修理草坪铲坏草下不易发现的线头,从新接好后所致。

A、B两个漏电开关A为250A,B为400A,均为二级开关,上级分别为A上级为165A左右,B为200A左右。是不是上级开关太小。且同时400KVA箱变输出电压为:线电压389—410V,相电压240V。

   求解惑?A、B两个开关不能同时打开的问题?

                                                                 神奇电路

                                                                 2013-8-19

网友L(2017-08-20):
引用 网友F:
肯定是甲送的火线回来的零线与乙开关公用到一起了 !漏电开关的原理就是 火线输出的电量跟回到开关零线的电量是对等的这样才不会跳闸。 根据楼主所说的分析:1、两个开关是不是一个厂家的没有关系2、如果用电器的火线接在甲开关上,零线与两个开关都是相连的 当甲开关合闸后再去合乙开关,两个开关都是合闸状态时通过用电器的零线 电流会分别从甲乙两个开关流过 造成甲开关进出电流不对等 这时甲开关就会跳闸。乙开关这时没有用电器所以不会跳闸 如果先送乙开关再送甲肯定是送不是上了3、 楼主说只合甲开关的时候 那么零线只有一条路就是通过甲开关的零线这是零火是对等的 所以不会跳 只合乙开关的时候因为没有用电器所以就不会跳闸4、如果完全没有负载的话是不可能跳闸的 楼主还是好好查下吧 99%的是我分心的问题

我今天就遇到400a空开没有负载情况不定时跳闸  线揽没有问题  用摇表测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F:
肯定是甲送的火线回来的零线与乙开关公用到一起了 !漏电...

我觉得11楼分析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