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plc cpu的FLT故障灯闪烁不能与plc通讯

楼主(2012-08-16):
500plc cpu的FLT故障灯闪烁不能与plc通讯,原因是上载修改后的程序出现这种故障。

网友A:
这个是你修改后的程序出错,造成这样的,你仔细检查下你修改的地方,或者你查看错误的代码,了解出错的地方。

网友B:
把钥匙放在编程位置,上线查看主断层错误。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我把vbb与gnd短接后重新组态硬件后成功与plc联机。在此谢谢大家了

网友C:
重新删除程序,再灌入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