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指令与跳转指令

楼主(2012-08-16):
求助各位大神!遇到紧急情况需要急停,如何设计让步进指令和跳转指令结束

网友A: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能说的再详细点吗?

楼主:
对:czjdlwb关于不太明白你的意思,能说的再详细点吗?内容的回复:

我的程序使用了步进指令,当运行第一步的时候,出现紧急情况,需要急停,怎么设计程序让它马上跳出步进,停止,并且使程序初始化。程序都设计好了,就是一个急停不会设计。用break指令的时候,这一步得运行完才能跳出,并且不会初始化

网友B:
 同样使用 SNXT STEP 指令。跳到另外一个状态。 或者使用RSTA 指令,把步标志全部复位。

brerk 指令是用在迭代语句当中的。不能作为跳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使用 SNXT STEP 指令。跳到另外一个状态。 或者使用RSTA 指令,把步标志全部复位。brerk 指令是用在迭代语句当中的。不能作为跳转的。

我要使w0.00到w0.06复位,RSTA的起始字用w0,起始位用&0,位数用&6,为什么w0.6不能复位呢?请教!是不是数据类型不对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

楼主:
我懂了不好意思,辛苦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