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卡机器人不能运行程序

楼主(2012-08-16):
在自动状态下,点“向前运行”按钮,系统报警,“激活的命令被封锁”。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A:
乖,你应该加个求助,求助贴贴

网友B:
       只能帮顶, 从没有玩过机器人的飘过 ! 点“向前运行”按钮,系统报警, 是不是你点的伺服没有启动或是启动条件不满足或是硬件报警呢 ?

楼主(2012-10-05):
,“激活的命令被封锁”。

网友C(2014-06-09):
有没有按照正确的步骤 走啊  程序复位 删除确认信息 然后在按 看  左下角 S I R那几个哪个不是绿的

网友D(2014-08-18):
你那个好象缺什么短接上

网友E(2018-02-20):
没上到伺服开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