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220V取其中两相给伺服驱动器L1 L2是否有问题?(波恩,刘版主)

楼主(2012-08-16):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请论坛中的高手帮忙分析。一共有三台伺服电机,依次是400w,750w,750w控制三轴运动,现场用三相380v经过变压器转三相220v,现场人员取其中两相给伺服L1,L2端供电,相当于线电压为220v,每相对地电压为110v左右。连上线后,单独运行其中任何一台都可以正常运行,一旦一块通电,中间那台伺服就会被烧坏,两边的两台都可以运行,而且每次都是中间的那台,一共烧坏两三台伺服。取三相220v其中两相应用是否合理的,会带来什么问题?

网友A:
变压器是什么接法?测量电压看看,应该不会出现这样情况。

伺服驱动器有200V级的和400V级的,应该是三相电源输入啊!如果是单相输入的,直接AC220V就行了还要变压器干嘛?

楼主:
测两相线电压也为220v,电压值是没错的,但是两相的话相位会差120,楼上说的没错,伺服是要接单相220或者三相220,可是现场人员单单接了三相220v中的两相?

网友B:
能否说清楚,你的第一台电机接变压器的哪两相,第二台接哪两相,第三台接哪两相,好分析原因。

楼主:
从左向右 第一台400瓦接L1 L3   第二台 750瓦L1 L3  第三台750瓦 L1 L2 是这样的?总是第二台有问题?

网友C:
变压器是不是也非常烫呢?

网友D:
伺服的内部的PCB板与机器外壳是相连的,检查接地先?

相当于地线断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