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二手螺杆空压机如何解决油温过高问题?

楼主(2012-08-16):
问答:二手螺杆空压机如何解决油温过高问题?
* 问:老师你好,我们工厂有一台08年买的螺杆空压机,最近这台机器在运行时润滑油温度总是偏高。我们在网上看到有专家说针对这种情况需将其冷却器清洗干净,并且重新更换润滑油即可。但是这些方法我们都试过,效果不是很明显。往往刚清理不久,便又出现超温停机现象。现在我们都不知道如何去解决了,所以向您请教,请问还有其它什么好方法吗?
* 答:你好,根据你的描述,我怀疑可能有以下方面的原因:
1、就是你的;冷却器清洗的不够彻底,所以才会造成刚清理不久,便又出现超温停机现象。
2、你本身使用的润滑油质量不合格。
    不过考虑到你至少已经有三年的螺杆空压机使用经验,所以我估计以上两种错误你应该不会犯。那么可能是以下这种情况:
3、由于你的螺杆空压机是08年买的,所以不算新机了。所以我估计是你的整个油路系统存在巨大的超温隐患。众所周知,目前的空压机大部分都是采用矿物油或以矿物油为基础的半合成油,这类润滑油的寿命一般在2000-4000小时之间。最主要的是这种油类一般运转两年左右便会出现结焦情况(即便是正常换油也会出现此现象)。因为每次换油不可能把沉油100%排放干净。残存的沉油沉积在齿轮箱底等油路低点处,跟随新油一起再参与油路循环,运转一定时间便会引起油质变质,产生结焦现象。导致油温超高,甚至电机经常过载等故障。
    因此,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要做的不是简单的清理冷却器、更换润滑油,而是要对螺杆空压机的整个油路系统做一次彻底的清理。解决方法步骤如下:
1、用油品结焦专用测试剂对油品样品进行检测。
2、如果检测结果确定油品结焦,只要在润滑油中加入润滑油量十分之一的瓦纳扫(译音) 清洗剂,开机运转40-60小时,再将润滑油放掉。这样螺杆空压机的整个油路系统就已经彻底的清洗干净了。
3、重新加入新的润滑油,应该就能够很好的运转了。
    润滑油对于螺杆空压机来说,不仅仅只是润滑作用,其影响是方方面面、非常大的。所以我建议各位用户在选择润滑油的时候,最好选择原装正品。
    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www.dsproducts.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