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220V零线与地线间有0.8~2.0V电压在,会造成精密仪器的损坏吗?

楼主(2012-08-16):
请教各位高手:

        零线与地线间有0.8~2.0V电压存在,现在设备上主板老烧坏,电压波动220V±2.

是零地存在电压造成的吗?有可解决大办法吗?是否可以两线间并电容呀,该如何选电容大小?谢谢了

楼主:
咋就没人呢?急呀帮帮忙想想

网友A:
   0.8~2.0V电压 ???

你将设备电路板所有地线全接地线,然后地线多外正确的与设备外的地址坚固连接 !  地线有二次或三处, 且地线桩深度在有 2 M 以上吧 !

网友B:
楼主,我也遇到与你相关的问题了,密切关注中

2楼,这个是设备呢,估计单独做接地系统,或者改变客户出的供电系统比较困难

有没有其他方法呢.

网友C:
     首先说明的是220的电源波动2V,那是很正常的了;然后零线和地线有电压,也看你的接地方式了假如电源带负载三相不平衡,零线有那么点电压也是正常的;然后你的主板经常坏--能告诉我们坏在啥地方吗?或许主板电路设计本身有设计缺陷呢,一般至少可以承受5% 进线电源偏差(220V)的。

网友D:
 零线与地线间有0.8~2.0V电压应该正常吧,你的主板电路接地了?应该和烧主板没关系吧。

网友E:
有的时候工厂里的电压都能达到230V的,一般设备里都有稳压的,这点偏差按道理影响不大,

楼主:
谢谢,电压经UPS是稳定的。因设备的主板老坏,就想知道有没关系和领地间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有的时候工厂里的电压都能达到230V的,一般设备里都有稳压的,这点偏差按道理影响不大,

影响可以会很大的.

如果220V 最后到设备上的电压是40KV 或60KV的时候,这点电压估计很的很有影响.

这类设备譬如,X射线机的光管部分.

网友F:
 “ 零线与地线间有0.8~2.0V电压存在,现在设备上主板老烧坏,电压波动220V±2.”

1、印刷电路主板的地,不能与工频零线连接;

2、就是没有电压,也不能连接;

3、举例说,电视机的电路板,电源插头是两线的!

网友F:
4、就是没有电压,也不能连接,连接就烧主板!

网友G:
零线与地线间有0.8~2.0V电压正常,电压波动220V±2.也正常。

主板经常烧,还是要诊断一下烧的部位,分析一下其他原因。

哪个型号的主板,传个图上来,大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