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师伺服电机控制一小车,程序该如何编写

楼主(2012-08-16):
代问:各位大师伺服电机控制一小车,程序该如何编写。我是台达的。驱动器又该调整哪些参数?多谢了

网友A:
这个,还是谁卖的找谁上门教教比较方便吧,在这里估计就算写个案例也不一定适用

网友B:
用伺服电机控制一个小车肯定是没有问题,你得把你的要求说的详细一点。是要求怎么样启动,然后停止有什么要求,速度怎么样,都要说,越详细越好,我们才好回答啊?你说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