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阀门定位器 输入4-20毫安控制其开度 10个位置开度PLC内怎么

楼主(2012-08-16):
电气阀门定位器 输入4-20毫安控制其开度 10个位置开度PLC内怎么转换 04DA-H2模块量程应选0-20毫安 还是4-20毫安 模拟量和数字量的对应关系是什么

网友A:
我帮你转到台达技术群,让他们帮你处理。

网友B:
你是说10这个位置 还是把阀门等分十个位置啊  选4-20 跟0-20区别不大 都可以用编程的时候稍微改改就可以

网友C:
选4-20ma   输出的范围应该是0-4000   这个你可以查手册

 4-0ma分10等分  16/10=1.6ma

 4-20ma  对应0-4000    1ma对应250

 根据这你可以算出来每个开度对应多少电流   输出值

1开度    5.6ma    1400    写1400进去就是第一个开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把阀门等分十个位置啊  选4-20 跟0-20区别不大 都可以用编程的时候稍微改改就可以

10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出的范围应该是0-4000   这个你可以查手册  4-0ma分10等分  16/10=1.6ma 4-20ma  对应0-4000    1ma对应250  根据这你可以算出来每个开度对应多少电流   输出值  1开度    5.6ma    1400    写1400进去就是第一个开度

我量程设置4-20毫安 然后PLC里输入k800 走了1.5个位置   输入K2000正好一半  K4000 满量程全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纵横军团-胡凯关于选4-20ma   输出的范围应该是0-4000   这个你可以查手册  4-0ma分10等分  16/10=1.6ma 4-20ma  对应0-4000    1ma对应250  根据这你可以算出来每个开度对应多少电流   输出值  1开度    5.6ma    1400    写1400进去就是第一个开度内容的回复:我量程设置4-20毫安 然后PLC里输入k800 走了1.5个位置   输入K2000正好一半  K4000 满量程全开

你算对了么?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 的回复内容:回复内容:对:网友E   输出的范围应该是0-4000   这个你可以查手册  4-0ma分10等分  16/10=1.6ma 4-20ma  对应0-4000    1ma对应250  根据这你可以算出来每个开度对应多少电流   输出值  1开度    5.6ma    1400    写1400进去就是第一个开度内容的回复:我量程设置4-20毫安 然后PLC里输入k800 走了1.5个位置   输入K2000正好一半  K4000 满量程全开 你算对了么?确认

k2000和k4000 都能对应上 分别是开度5 和开度10 其他的位置对应不上

网友B:
假设k0对应0MA那么4MA=K800   =0开度       也就是说你的计算公式为:开度=输入【K/(4000/20)-8】/16=【(20K/4000)-4】/16  也就是当你k=4000的时候(也就是PLC输入4000)开度为100% ; 输入2400开度50%;输入2000的时候开度为37.5% ;输入800的时候0 .这是一种计算方法。

 另外一种就是胡凯说的 K0对应4MA=0开度。。。

不管哪种都不应该是你说的表现啊,

网友B:
对:xiangan关于回复内容:对:纵横军团厦门-alive关于引用 xiangan 的回复内容:回复内容:对:纵横军团-胡凯关于选4-20ma   输出的范围应该是0-4000   这个你可以查手册  4-0ma分10等分  16/10=1.6ma 4-20ma  对应0-4000    1ma对应250  根据这你可以算出来每个开度对应多少电流   输出值  1开度    5.6ma    1400    写1400进去就是第一个开度内容的回复:我量程设置4-20毫安 然后PLC里输入k800 走了1.5个位置   输入K2000正好一半  K4000 满量程全开 你算对了么?确认 内容的回复:k2000和k4000 都能对应上 分别是开度5 和开度10 其他的位置对应不上 内容的回复:

你2000为什么能对上我还很难理解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假设k0对应0MA那么4MA=K800   =0开度       也就是说你的计算公式为:开度=输入【K/(4000/20)-8】/16=【(20K/4000)-4】/16  也就是当你k=4000的时候(也就是PLC输入4000)开度为100% ; 输入2400开度50%;输入2000的时候开度为37.5% ;输入800的时候0 .这是一种计算方法。 另外一种就是胡凯说的 K0对应4MA=0开度。。。不管哪种都不应该是你说的表现啊,

按照我这个计算办法你应该程序指令是:add  k800  D输入值  也就是说实际输入为 0 的时候是0开度 1600的时候是50%开度  3200的时候是100%开度

网友B:
从2000/4000=0.5   4000/4000=1   来推算你的800/4000=0.2 也就是20%开度啊 怎么会1.5

网友G:
      7楼说:“PLC里输入k800 走了1.5个位置   输入K2000正好一半  K4000 满量程全开  k2000和k4000 都能对应上 分别是开度5 和开度10 其他的位置对应不上   其原因为:转换公式不对造成的。请见下面说明:

     04DA-H2模块输出量程选0-20毫安 其对应的数字量为0~4000,而电动的阀门由关闭到全打开时要求输入给它的控制电流为:4~20mA。即输入电流=4mA时阀门处于关闭状态,当输入电流=20mA时阀门处于全打开状态。故PLC输入给模块的数字量不是0~4000,而是800~4000,其转换公为:

       K = (SHx-800) / 320                     ........(1)   由数字量求开门度转换公式

     I = 4 +(SHx-800)/ 200       .....(2)   由数字量转换输出电流的公式

如:数字量 SHx =800      代入式(2)得:I= 4mA      代入式(1 得:   K = 0    (即门全关闭)

       数字量 SHx =2400    代入式(2)得:I= 12mA    代入式(1 得: K = 5   (即开门度=5)

    数字量 SHx =4000    代入(2)得:I= 20mA        代入式(1 得: K = 10 (即门全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