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明电舍VT230SE变频器如何限制最高频率

楼主(2012-08-16):
求助帖
5分-已结帖
我单位使用的明电舍VT230SE变频器,本地用0-10V电压控制,远程用4-20MA电流控制,由于运行频率超过30HZ就会造成过电流,我想限制一下最高输出频率,就是不管控制电压或电流值有多高,也最高可输出30HZ,不知道应该可以设置哪个参数,请详细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A:
一般都会有参数设置上限频率或是最大输出频率

网友B:
B00-1,是最大频率,B00-7是上限频率=3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