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电梯抱闸停车时声音已调至较小,但冲击力仍很大,求帮助!

楼主(2012-08-16):
我是一顶楼业主,抱闸冲击对我家影响很大,如题!维保单位和厂家技术人员都说没办法!我家小孩、老人要休息啊!跪求高人指点!问题会在哪个环节?

网友A:
别跪求了,这个问题只能由专业人士解决。

再问下,这电梯是一直这样还是最近出现的这个问题?

网友A:
试试调调抱闸间隙如何?或者把抱闸磁鼓清洗干净然后上足够的润滑油试试?

楼主:
电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前段时间厂家人来把抱闸拆下来装了两个减震垫,声音小了不少,但制动时冲击还是非常大!

楼主:
拆抱闸磁鼓麻烦吗?我担心维保人员不肯干,心急如焚,为这事已经奔跑了一年多时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抱闸磁鼓麻烦吗?我担心维保人员不肯干,心急如焚,为这事已经奔跑了一年多时间了!

电梯制动时本身就有很大的声音,想完全消除是不太可能的。

不管是否麻烦,你也不能擅自动手去做,万一出了问题就解释不清了

网友A:
楼主不妨找找物业,看有什么好的办法没

网友B:
不是不能修,而是物业怕花钱 ,建议楼主打新闻热线,求助媒体,只要他们来,问题立刻给你解决,你信吗?

网友C:
这是电梯厂家生产电梯的时候  就没有考虑到的因素   材料之间的配合问题    根子上的问题   没有治本的办法

楼主:
但现象是:我们街区共10幢楼,其中东边5幢每台抱闸工作状态非常好,没有任何冲击和震动,而西边5幢则每台都有炸响,都是同时间同型号进场安装的电梯,户型结构也相同,我怀疑是电流或电压过大或过小的原因?

网友D:
关键是机械问题,电气上也有。目前电梯多位安川变频器,找专家调试吧,物业多跑汤。

网友E:
应该可以调试吧。。把电梯减速时间延长,抱闸的时间点选择合适。。再就是看看有没有机械松的的地方。。。

楼主:
如果实在不行,花些钱重换一套新抱闸不知行不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但现象是:我们街区共10幢楼,其中东边5幢每台抱闸工作状态非常好,没有任何冲击和震动,而西边5幢则每台都有炸响,都是同时间同型号进场安装的电梯,户型结构也相同,我怀疑是电流或电压过大或过小的原因?

你看看是不是一个厂家的。。。。如果是一家的,你对照一下东边的参数设置和西边的有什么不同。。。让物业或厂家看看。。

楼主:
肯定是同一厂家的电梯,而且是同一批进场安装的,参数指的是哪些参数?谢谢指导!如果说电梯有好有坏我也信,但哪来这么巧东边的全好,西边的全坏,挑也难挑出来啊!非常费解

网友F:
我先不管你的水平如何,你都不能左右这个电梯。就算你是这个电梯的总设计工程师,你也无权自行处置。很遗憾。

国家应该没有关于电梯抱闸噪音,震波的标准,你找厂家都没有用,人家不会理你的。能用他就没有责任了。

通知媒体,我相信很快可以解决。

当前唯一可以帮你的只有一个事情……公布这个电梯的厂家。

很现实。很现实。

楼主:
电梯厂家:青岛富士制御电梯有限公司

网友E:
    青岛富士跟那个日本富士屁关系也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梯厂家:青岛富士制御电梯有限公司

傍名牌,假洋鬼子啊

我怀疑这个电梯品牌是否真正有自己的生产能力,很可能是二道贩子贴上自己的牌子

网友E:
同一个厂家的控制柜也有不同配置的,比如用上海新时达的,或者其它牌子的,变频器用安川的或者其它牌子的。

       。。参数主要是加减速时间,还有抱闸时间点设置有问题。。。比如你拿一个重东西,轻轻放在地上和重重放在地上效果就不一样,区别就在于放的快还是慢!!

       电梯有震动,肯定是电梯还没有完全零速时,抱闸就启动了。这样一边还有速度,另外一边强行阻止它运行,当然就会产生震动,而且这种震动对机械不符也非常不利,容易造成机械损坏,甚至事故。需要厂家来调。。曝光也是好办法。。。

楼主:
就是个小公司杂品牌,注册资金才2000万

网友E:
可以调的。。。厂家或者物业懒得动弹。。。。。。实在不行,把电梯速度降低也行嘛!!!无非是上下楼稍微慢一点。(普通客梯一般1M/秒,不过技术监督局可能不让你调慢)。但是加减速时间是肯定可以调的,我就是做电梯的,我明白这个,肯定可以调!!

楼主:
是不是让他把加速、减速时间调长点,确保电梯完全停止后抱闸再制动工作!

网友E:
是的,把加减速时间延长,把直流刹车频率减小,把抱闸启动时间延后一些,因为刹车慢了,刹车时间肯定要增加。。。。到零速的时间就会较原来长。。

网友E:
电梯还有一个平层爬行过程,如图。。电梯上行,当传感器A碰到感应铁(20-30CM)(电梯此前已经减速了),电梯开始以3HZ左右爬行,等到B传感器也感应到感应铁的时候,变频器零速。。此时抱闸合上,开始起作用。。如果这几个信号配合不好,就会产生震动。。坐在电梯里也不会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梯还有一个平层爬行过程,如图。。电梯上行,当传感器A碰到感应铁(20-30CM)(电梯此前已经减速了),电梯开始以3HZ左右爬行,等到B传感器也感应到感应铁的时候,变频器零速。。此时抱闸合上,开始起作用。。如果这几个信号配合不好,就会产生震动。。坐在电梯里也不会舒服。

楼上真是热心的专家!太感谢了,你描述得这么细,不知维保的那小伙子会不会搞,依我看他的水平比你差不是一截两截!不知专家是哪边人?

楼主:
维保这人果然不会调,他说去年才学电梯维保的,真头大!说过两天让老板找个老师傅来看看,但愿能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梯还有一个平层爬行过程,如图。。电梯上行,当传感器A碰到感应铁(20-30CM)(电梯此前已经减速了),电梯开始以3HZ左右爬行,等到B传感器也感应到感应铁的时候,变频器零速。。此时抱闸合上,开始起作用。。如果这几个信号配合不好,就会产生震动。。坐在电梯里也不会舒服。

原创军团TX好!我在南京,跟物管和维保交涉了这几天他们都说不会操作,物管主任建议说他会将电梯厂家、维保人员集中在一起,然后把你也请过来,跟他们勾通一下,他们会按你的建议操作试试,不知您是否能抽个周末过来帮我们一下,我们全家请你在南京吃大餐,谢谢:)

网友G(2012-10-03):
楼主,我们是销售,安装,维保,维修,改装电一体公司,你这个抱闸是一点小问题,我们电话13048998764,QQ214547906杨生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电梯还有一个平层爬行过程,如图。。电梯上行,当传感器A碰到感应铁(20-30CM)(电梯此前已经减速了),电梯开始以3HZ左右爬行,等到B传感器也感应到感应铁的时候,变频器零速。。此时抱闸合上,开始起作用。。如果这几个信号配合不好,就会产生震动。。坐在电梯里也不会舒服。原创军团TX好!我在南京,跟物管和维保交涉了这几天他们都说不会操作,物管主任建议说他会将电梯厂家、维保人员集中在一起,然后把你也请过来,跟他们勾通一下,他们会按你的建议操作试试,不知您是否能抽个周末过来帮我们一下,我们全家请你在南京吃大餐,谢谢:)

     你在南京就太远啦,我们 通讯网老师 可是忙人呀,日理万机的工作,你自己动手调整一下好啦,将变频器减速时间加长,还有就是将减速距离拉远,将抱闸的间隙调到适当位置 (0.5-1mm)

楼主(2012-12-21):
各位专家!今天维保人员带我查看了几台电梯抱闸,发现如下现象,请专家们帮忙分析一下:

1、抱闸无任何冲击、震动的参数如下:PMDA-10,DC200V,AC220V,1.8A,4mm,2000N,S5;

2、我家抱闸冲击、震动非常大的参数如下:PMDA-10,DC110V,2.2A,S5;

好电梯共抽查了3台,参数都和1描述一样,坏电梯抽查了3台参数均和2描述一样,会不会就是抱闸电压、电流的原因,好不好让厂家来调整,如何调整?谢谢!请专家们帮我家想想办法!

楼主:
上面两个参数都是分别贴在抱闸线圈上的标签所注明的相关信息,电压、电流有所不同!

网友I(2013-02-07):
    为什么同一个厂家的抱闸装置不同型号,能不能把第2种换成第1种,再试试

网友J(2013-07-28):
引用 楼主:
维保这人果然不会调,他说去年才学电梯维保的,真头大!说...

 主要是调变频器的参数的,这个有参数手册就应该可以调的,除非那小伙子没有弄过变频器,那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K(2015-09-23):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这样烦死了说是这个型号的抱闸就这样!留个电话交流下吧15369628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