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中编程控制温度的问题

楼主(2012-08-16):
现在有一个项目,柜内有升温和降温的设备,都是用开关量控制(允许频繁启停),还有温度信号进PLC,控温过程中,柜内完全密封。控制要求是在指定时间,需要把温度变化到指定温度,(时间范围和温度范围是可以在上位机上任意设置的)且在变化过程中,温度是需要平均变化的。例如指定在1小时内,需要温度从0度升温到60度,不仅要保证一小时后温度刚好在60度,还要保证每分钟,温度刚好升一度,期间只允许温度有小范围的波动。我想用PID算法完成,但不知那3个参数怎样设置,请教各位编程思路。

网友A:
精度PT100,热电偶都需要你考虑的问题。我先帮你顶起,转到西门子技术群。让他们帮你分析。

网友B:
.. 何止软件问题,你硬件也要设计好,算好每秒需要进多少温度出多少温度,达到这个平衡需要多少热源。这些算好了 选好编程就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PT100,热电偶都需要你考虑的问题。我先帮你顶起,转到西门子技术群。让他们帮你分析。

谢谢,本来是在西门子官方论坛也问过这个问题,不过还没答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 何止软件问题,你硬件也要设计好,算好每秒需要进多少温度出多少温度,达到这个平衡需要多少热源。这些算好了 选好编程就简单了。

硬件方面的话,我不是太懂。这样测试行不行:连续开启加热器几分钟,例如5分钟,看在这5分钟之内温度能上升多少,把这个值除以300就是每秒的加热温度,同理也这样做降温设备的测试

网友C:
你这个等于是  上升斜率 的PID ,例如,你先计算出升温的斜率,把这个斜率当  PID 中的 SV ,反馈温度为PV ,这样就可以实现调节了,P,I,D 的参数 要根据你的工艺 设定;

楼主:
因为我前面提的时间范围和温差范围都是可以在上位机上自由设定的,所以SV和PV可以根据上面2个参数得出,但P,I,d这3个参数我不知怎么根据以上不同时间和温差如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