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控触摸屏如何实现报表,以及报表的导出和储存数据的内存大小,

楼主(2012-08-17):
我给一个信号,保存一个当前时间的几个数据,然后我需要的时候用U盘把它导出,它的内存有多大,最多能放多少条数据?

网友A:
用历史数据收集器,设置位控制,当位为on时采集存储。存储空间128M,最少有几十万条

网友B(2013-02-24):
需要每个24小时取一PLC寄存器的数据,然后形成一条曲线,如何做?

网友C(2013-11-28):
用历史数据收集器,设置位控制,

网友D(2017-02-13):
引用 网友A:
用历史数据收集器,设置位控制,当位为on时采集存储。存...

  • 如果我想将单片机的生产数据存储到触摸屏里面可以吗?具体怎么弄?新人求指教,谢谢啊

网友E(2018-04-30):
没积分,回复先,能下载,再学习,学习学习再学习

网友F:
一样没积分下载怎么办,只能凑字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