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C及直流电机故障,急!!

楼主(2012-08-17):
请教各位师傅,故障现象时这样的:我公司有一台轧机,用590C驱动,有一次电机出现炸响声使得590C给了启动信号,但不启动,经检查D5,D6无电压。于是更换主板,因参数没整定好(现象是速度时大时小,有时候会突然出现超速现象PLC中设定0-4000对应0-10V,以前都是设定4000的速度,现在设定3500的速度,比4000时的速度更快,但590C中反馈正常,各项参数也正常。),电机又炸响,并烧掉一个可控硅,配电房电源跳闸。更换可控硅以后,重新设定参数速度正常,用了一天之后,第二天早上配电房电源又跳闸了,但电机并无炸响声,继续使用时,发现速度又跟以前一样了,3500的设定比4000时还要快,请教各位大侠,不知道是电机原因还是590C的原因,另外电源板有没有可能出现故障呢?

楼主:
补充一下,更换主板后,虽然速度不稳定,因生产需要,还是用了几天,才炸掉的

网友A:
请教各位师傅,故障现象时这样的:我公司有一台轧机,用590C驱动,有一次电机出现炸响声使得590C给了启动信号,但不启动,经检查D5,D6无电压。于是更换主板,因参数没整定好(现象是速度时大时小,有时候会突然出现超速现象PLC中设定0-4000对应0-10V,以前都是设定4000的速度,现在设定3500的速度,比4000时的速度更快,但590C中反馈正常,各项参数也正常。),电机又炸响,并烧掉一个可控硅,配电房电源跳闸。更换可控硅以后,重新设定参数速度正常,用了一天之后,第二天早上配电房电源又跳闸了,但电机并无炸响声,继续使用时,发现速度又跟以前一样了,3500的设定比4000时还要快,请教各位大侠,不知道是电机原因还是590C的原因,另外电源板有没有可能出现故障呢?

先测量下电机的阻值.查主电机编码器.运行时查0-10V的变化,看超速时的变化电压.还有就是修改下程序. 把0-10V用电位器调到固定电压试下看超速不.

楼主:
速度反馈是电枢电压反馈,给定端电压正常。在空载的时候就会明显感觉到速度过快,负载时,电流波动较大。速度也不稳定,速度低的时候电流明显增大。

网友B:
电机转子部分匝间短路。

楼主:
今天经检查,断开负载端,用手盘电机感觉很吃力,明天换轴承试试。在速度给定2.7%时电机不动,4%也不动。

网友C:
上百度与坤玛机电商城联系,4006-590-690免费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