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意大利变频器故障,估计国内没有多少人见过的品牌WAVE

楼主(2012-08-17):
正在维修客户一台意大利设备上的55KW专用变频器,故障是每次运行到23HZ就报电流短路,在此频率以下可以稳定运行,检测三相电流平衡,空载接电机也出现该现象,基本排除外围设备故障,由于专用变频为主机电脑通讯控制,无法手动控制,不接电机启动会报警,更换驱动电路所有光耦、电容及功率模块,还是不能排除,怀疑是否互感器有问题,拔掉互感器插头,一启动就会报警,互感器是LEM但无型号,真的走投无路了,哪位高手能支招呀,在此谢过了。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就是奇怪,为什么每次报警都是在同一个频率点上,电流也不大,只有40A左右,55KW的变频器,风机负载,顺便说一下,这个变频器是共直流母线三台变频器中的一台,其它的是30KW和15KW,电脑系统是必须55KW这台运行到30KZ以上后才能运行其它两台,所以设备就是运行不了。

网友A:
1、查看电机参数是否已经变化

2、电流检测电路器件可能有问题

3、参数乱设置

网友A:
辅助电源也得小心看看

楼主:
参数是更改不了的,电脑里有密码,不存在这种情况,我现在想确定一下,这个现象互感器会有问题吗

网友B:
干扰也有可能呀,最好处理一下。

楼主:
之前都正常在用的,现场看不出有什么干扰呀

楼主:
这个论坛怎么了,好久不来,现在氛围不像以前了呀。

网友C:
20HZ时看实际电流和显示电流如相差不大,互感器就没问题。

楼主:
电流对比过,显示电流与实际电流相差不大,我实在没办法,去订了两个互感器,等明天装上去再试。

网友D:
电机工频运行看一下状况;替代负荷测试变频器。

楼主:
再顶一下,谢谢各位的参与,我会尽量按照上面的想法去试试,希望尽快查明原因,向大家公布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