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压力传感器可否同时给多个PLC系统提供信号

楼主(2012-08-17):
最近帮别人做了个方案,对方原有一套空压机系统由S7-200控制,现在因用气量增加,又添置了一套系统由新的控制柜控制(也是S7-200 PLC)。现在出现问题了,因为有2套PLC系统所以配置了2个压力传感器分别传输信号,但是在同一个气路上2个控制柜接收到的采样值不一样,造成空压机组误动作。现在想撤掉一组压力传感器,仅由一个压力传感器同时给2个PLC提供信号,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A:
  恐怕不行两个PLC电位问题不好解决。

网友B:
传感器是4~20mA输出的话,用一个,可以呀

1、将两台PLC的电流信号输入端子,分别串接在4~20mA回路中,就中鸟

2、需注意一哈阻抗匹配,即弄清楚PLC的取样电阻用的是多少Ω,,,100Ω~250Ω,都常见

3、如果取样电阻较大,担心20mA出不来,可把供电电源电压,调到28VDC,

     注意不要超过30VDC鸟,否则怕会不安全

今后买传感器,来找俄吧,,,,俺村土豆,比西门皮他家的苹果都甜

有图为证

俺村那个,输出信号手动给定功能,对设备调试,帮助可老大鸟

为啥呢?

因为

变送器能直接当信号源使用鸟!。。。就是说您也不用配旁啥装备,也不用拆线接线,

你直接触键进变送器菜单输值,想让变送器输出多少mA,它就输出mA呀

拽吧?

哈哈

网友C:
不行的话,要是改成电压信号,2个plc的输入点并联用嗫。

网友D:
加个信号隔离器即可,隔离器输出端选2路输出端子的

网友B:
1、电压信号,本就容易受空间电磁场干扰,

     信号并联接入两个接收器,阻抗又会减少一倍,抗干扰能力也得减少一倍鸟

     一旦再发生互扰,嘿嘿,

     就是舌,电流信号黑电压信号,不妥哩凯

2、加个信号隔离器?。。。钱多是吧?。。。想当画家画蛇添足糟践钱是吧 ?

     傻娃哩凯

     哈哈

网友E:
对:阳正关于不行的话,要是改成电压信号,2个plc的输入点并联用嗫。 内容的回复:

用一个250欧姆转换成电压后再给两个PLC的模拟输入端(配置成电压输入方式)就行了。

网友F:
用一个一进两出的模拟量转换器呗。。。

网友G:
可以用一个压力传感器,但要加装一个信号隔离器,使压力传感器的一路信号输入至信号隔离器,由信号隔离器输出两路信号分别给2台PLC,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H:
    用一个压力传感器(4~20ma输出)去二个PLC的模块的接法方法:

1、如二个模块输入量设置为0~20ma电流信号,去二个PLC模块的输入端可串行连接,见图一:

    串联接法:将压力传感器的输出+ 接24V电源的正极,压力传感器的输出— 极接第一个PLC系统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如EM235-1)的输入+,且将RB连接点与输入+并联,EM235-1的输入—与该PLC的24V电源的—极相连接,同时连接第二个PLC的EM235-2的输入+及RB连接点,EM235-2的输入-接PLC-2的24V电源的负极和压力传感器的24V电源的负极。如没有外接的24V电源,可用PLC-2的24V电源代替。

     这种连接其二个EM235输入参数设置为:0~20ma电流输入模式,切记二个PLC不共地,PLC-1的COM点电位,时时高于PLC-2的COM点电位 1~5V.

     2、如二个模块输入量设置为0~5V电压信号,去二个PLC模块的输入端可并行连接,见图二:

      图二的连接说明:图二中的二个PLC及二个模块EM235的地是共地的,其二个模块EM235的输入设置为0~5V电压信号,故压力传感器的输出- 接EM235-1的输入+,且并接RB接线端,其目的将外输入的4~20ma电流通过250欧内部电阻转换为1~5V的电压信号,故压力传感器的输出-并接EM235-2的输入+时,就不许再并接其RB接线端。

      压力传感器的电源也可不用直接用PLC的24V电源就行,切记只能用一个PLC的24V电源,不可将二组PLC的24V电源并联使用。

网友I:
用一个一进两出的隔离栅就能实现

网友J:
用网络连接器连接二台PLC,通讯传送数据不就得了,连接器也不贵,方便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