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启动到23KZ就短路电流报警,以下运行就正常,怎么解决呀???

楼主(2012-08-17):
负载加与不加都是这样,三相电流也正常平衡,从20-100A都显示正常呀,报警时电流40A,好像就与这个频率有关,见鬼了。

网友A(2012-12-10):
根据对爱德利变频器的了解:
1:低频时变频器正常,到高频是变频器跳机很多情况下是IGBT内部电阻损坏引起的
2:是参数设置问题
3:如果是高频机就是V/F曲线参数设置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