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器仪表故障判断方法

楼主(2012-08-17):
现在很多地方都要用到仪器仪表,如电厂、钢厂  化工  航空等。那么它的维修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天仪器仪表世界网小编将为大家讲述几种最快速、最便捷的方法供有需要的读者借鉴参考!

1、观察法。利用视觉、嗅觉、触觉。某些时候,损坏了的元件会变色、起泡或出现烧焦的斑点;烧坏的器件会产生一些特殊的气味;短路的芯片会发烫;用肉眼也能观察到虚焊或脱焊处。 这种方法更适合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

2、排除法。通过拔插机内一些插件板、器件来判断故障原因的方法。当拔除某一 插件板或器件后仪表恢复正常,就说明故障发生在那里。

3、敲击手压法。当我们遇到仪器运行时好时坏的情况,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应用敲击手压法。所谓的“敲击”就是对可能产生故障的部位,通过小橡皮鎯头或其他敲击物轻轻敲打插件板或部件,看看是否会引起出错或停机故障。所谓“手压”就是在故障出现时,关上电源后对插的部件和插头和座重新用手压牢,再开机试试是否会消除故障。如果发现敲打一下机壳正常,再敲打又不正常时,最好先将所有接头重插牢再试,若伤脑筋不成功,只好另想办法了。

4、对比法。要求有两台同型号的仪表,并有一台是正常运行的。使用这种方法还要具备必要的设备,例如,万用表、示波器等。按比较的性质分有,电压比较、波形比较、静态阻抗比较、输出结果比较、电流比较等。

5、替换法。要求有两台同型号的仪器或有足够的备件。将一个好的备品与故障机上的同一元器件进行替换,看故障是否消除。

6、并联法。把一块好的IC芯片安在要检查的芯片之上,或者把好的元器件(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等)与要检查的元器件并联,保持良好接触,如果故障出自于器件内部开路或接触不良等原因,则采用这种方法可以排除。

网友A:
测量也很关键,仪表的电源是否正常,应予以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