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modbus通讯数据结构数据地址的问题

楼主(2012-08-17):
      新手请教:在台达VFD-M使用手册中,介绍MODBUS通讯方法及格式一节里有这样三个例子。                                                      1、从地址01H之交流电机驱动器的起始地址2102H连续读取2个字 。

                  2、将6000(1770H)写到地址为01H之交流电机驱动器的0100H地址。

                  3、从地址为01H之交流电机驱动器的0401H地址读取1个字。

       第一句的2102H地址在书上能找到是频率指令。但是后两句里的0100H和0401H数据地址就不知道表示的是什么意思。请大家给我普及一下。谢谢!

楼主:
怎么半天没人吱声啊?这都是说明书上的东西,是大家不屑一顾还是·········

请大侠门教教我啊。

网友A:
提个建议:

求助于他人,自己应该尽可能的将问题说清楚,并将相关的图片贴出来,以便网友解答,因为大多数人都不愿为你耽误太多的时间,你说对吗?

网友B:
0100H 和 0401H应该是表示参数地址,比如F0.02的地址为0002H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提个建议:求助于他人,自己应该尽可能的将问题说清楚,并将相关的图片贴出来,以便网友解答,因为大多数人都不愿为你耽误太多的时间,你说对吗?

你还说清楚点吧

楼主:
因为是初学,可能提问的切入点不太清楚,把问题搞复杂了。谢谢楼上的建议。

我是想问台达VFD-M型变频器的数据地址0100H和0401H分别代表什么具体的参数功能。比如地址2102H代表监视驱动器状态的频率指令,地址0011H代表功能码P17第一段频率设定。不知道我的理解是不是对的,请指教。

网友D(2015-08-07):
楼主问的是0100H和0401H数据地址的内容是变频器的什么功能?我也没看明白说明书

网友E(2018-11-16):
说明书写的很清楚啊,0100 ,就是01-00参数,最高操作频率设定,0401,就是指04-01参数,AVI模擬信號輸入頻率偏壓方向調整 ,前两位表示参数群,后两位表示参数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