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ckwell 软件
RSlogix500emu的序列号填啥

楼主(2012-08-17):
求助帖
5分-已结帖
这个框里填什么数字呢?

楼主:
顺便问一下,5000的仿真序列号有吗?

网友A:
只要有授权,随便填个数

网友B:
一般都是这个!!!!

网友C:
2022XXXXXXXX.我一般都是这样写的。X随便的数

网友D:
随便填十个数就行,安装完软件后在授权

网友E(2012-12-03):
一般
你输入10个数字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