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通信

楼主(2012-08-17):
哪位大侠,能给一个信捷XC2-14R-E PLC 与变频器通信的实例,最好有注解,谢谢啦,我的QQ441658995 邮箱lao441658995@sina.com  xiexie

网友A:
没有用过信捷的东西

大多数变频器都支持modbusRTU通信协议;

如果信捷的PLC支持自由口通信的方式;可以自己写报文;一般测试通信过程如下

1.先用电脑连接好变频器;使用232;或者232转485(大多变频器带485口)

2.使用串口调试助手;设置好变频器通信参数与串口助手一致;

3.按ModbusRTu报文方式写报文;到知道变频器地址点表;

4.如果发送和反回报文正常;说明参数和硬件正常;

5.把报文写到PLC中;进行通信连接;

通过以上测试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B:
此问题答案在信捷XC系列可编程序控制器用户手册指令篇的第380页,也就是第十二章节12  应用程序举例

例 2:下面是XC 通过Modbus 通讯,对2 台信捷变频器写入频率的程序。

   第一台变频器的站号设为 1  ,第二台变频器站号设为2,频率的设定值分别存放在D1000
和D2000 中,通过串口执行频率设定命令。

 M8000

                                         SBLOCK 通讯写频率

  运行
  常ON
  线圈                                  REGW K1 H2001  D1000 K2

                                      REGW K2 H2001  D1000 K2

                                             SBLOCKE

程序说明:
    我们可以通过顺序功能块BLOCK 来实现通讯功能,因为BLOCK 是按照顺序原则执行
的,所以将BLOCK 的触发条件设置为常闭的线圈M8000,则此两条通讯指令会从上至下依
次循环执行。

楼主:
对:工控小周关于此问题答案在信捷XC系列可编程序控制器用户手册指令篇的第380页,也就是第十二章节12  应用程序举例 例 2:下面是XC 通过Modbus 通讯,对2 台信捷变频器写入频率的程序。    第一台变频器的站号设为 1  ,第二台变频器站号设为2,频率的设定值分别存放在D1000 和D2000 中,通过串口执行频率设定命令。  M8000                                          SBLOCK 通讯写频率   运行   常ON   线圈                                  REGW K1 H2001  D1000 K2                                       REGW K2 H2001  D1000 K2                                              SBLOCKE 程序说明:     我们可以通过顺序功能块BLOCK 来实现通讯功能,因为BLOCK 是按照顺序原则执行 的,所以将BLOCK 的触发条件设置为常闭的线圈M8000,则此两条通讯指令会从上至下依 次循环执行。 内容的回复:

谢谢两位大侠,好人

网友A:
相互交流;没有什么客气!

希望你能从工控网得到你想要的!

网友C(2018-05-28):
这个资料很实用,要努力学习

网友D(2019-09-25):
引用 网友B:
此问题答案在信捷XC系列可编程序控制器用户手册指令篇的...

请问变频器站号设置为1与2,哪PLC的站号还是默认1号吗?

网友E(2023-09-27):
主从站可设置相同站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