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串口常见故障现象和故障分析

楼主(2012-08-17):
      通用串行接口(USB)推出以后,  串口逐渐被USB接口替代,在普通电脑上已经越来越少,然而目前,工业环境中许多重要的设备仍然使用RS-232接口界面设计(如台式电脑、PLC、单片机等)。在端口被大大削减的笔记本上,不太常用的串口早已消失。
      为了能够使用串口,没办法只能利用现在广泛存在并使用的USB接口来模拟串口使用(USB转232、USB转485/422)。在实际应用过程肯定会遇到各种难题,下面给大家分析可能遇到的问题和对策。

USB不被电脑识别

如果是系统或系统自带的驱动的原因,可以按下面方法修复一下。
1、开机按F8进入安全模式后在退出,选重启或关机再开机,就可以进入正常模式(修复注册表)。
2、如果故障依旧,请你用系统自带的系统还原,还原到你没有出现这次故障的时候修复(如果正常模式恢复失败,请开机按F8进入到安全模式中使用系统还原)。
3、如果故障依旧,使用系统盘修复,打开命令提示符输入SFC /SCANNOW 回车(SFC和/之间有一个空格),插入原装系统盘修复系统,系统会自动对比修复的。

4、如果故障依旧,在BIOS中设置光驱为第一启动设备插入系统安装盘按R键选择“修复安装”即可。
5、如果故障依旧,建议重装操作系统。

USB在电脑上无法正常使用

故障1:在排除 USB 存储设备本身故障后,出现无法识别现象其原因一般是由以下几个方面所造成的;一是前置 USB 线接错。当主板上的 USB 线和机箱上的前置USB 接口对应相接时把正负接反就会发生这类故障, 这也是相当危险的,因为正负接反很可能会使得 USB 设备烧毁,严重还会烧毁主板。二是主板和系统的兼容性问题。 这类故障中最著名的就是NF2 主板与 USB 的兼容性问题。 假如你是在 NF2 的主板上碰到这个问题的话,则可以先安装最新的 nForce2 专用 USB2.0 驱动和补丁、最新的主板补丁和操作系统补丁,还是不行的话尝试着刷新一下主板的 BIOS 一般都能解决。 四是系统或 BIOS 问题。 当你在 BIOS 或操作系统中禁用了USB 时就会发生 USB 设备无法在系统中识别的现象。 解决方法是开启与 USB 设备相关的选项。

故障2:USB接口设备接上时,显示未识别设备。
故障分析:
    (1):驱动程序没有装正确,这种情况请仔细阅读下说明书的驱动程序安装步骤,现在的这种驱动一般都是先在设备关闭的情况下安装一半,到一定程度会提示打开设备电源,此时方可打开设备电源,驱动程序方可自动识别,继续下一步安装。
    (2):排除原因一以后,还提示未识别设备的情况,那么就有可能是USB供电不足的情况了,可能是USB接口连接的外设太多造成供电不足。通常我会尝试先更换条好点的线试试,如果不行,那么只能到 bios里面调整USB接口的速度,将速度降低到USB1.1模式,可以解决供电不足的问题。
          还有可能WindowsXP默认开启了节电模式,致使USB接口供电不足,使USB接口间歇性失灵。右击我的电脑/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双击“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会到好几个“USB Root Hub”双击任意一个,打开属性对话框,切换到“电源管理”选项卡,去除“允许计算机关闭这个设备以节约电源”前的勾选,点击确定返回,依次将每个USB RootHub的属性都修改完后重新启动电脑。USB设备就能恢复稳定运行了,频率尽量设低一些。

网友A:
很有用,收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有用,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