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街流量计的常用检修方法

楼主(2012-08-17):
      检修电子仪器的关键在于用适当的检查方法,发现判断并确定涡街流量计故障的部位和原因。方法恰当,事半功倍;方法不恰当,事倍功半。下面介绍几种常用的检修方法。

      一、直接观察法
  直接观察法是指不使用任何仪器,也不改动电路,而直接观察待修仪器外部和内部,发现问题并找到故障的检查方法。可分为不开机观察和开机观察两种。
  不开机观察就是在待修设备不通电的情况下,观察仪器面板上的开关、旋钮、测试探头、连线、接口等元器件的状况,然后再打开涡街流量计外壳盖板,观察内部线路,及时发现诸如电子管漏气裂碎、元件脱焊、电容器漏液、变压器烧焦、晶体管断极等间题,这样不但可以排除某些故障,而且还可以预防一些故障的发生,所以不通电观察这一方法不可忽视。
  二、观察波形法
  维修其内部电路工作与特殊波形(例如锯齿波等脉冲波形)的设备时常采用本检查方法。本方法的要领是用示波器观察待修电路和故障部位(或有关部位)的电压波形,通过观察波形的形状(包括幅度、周期等参量),并与正常波形相比较,从而查出故障。示波器的触发电路、扫描发生器电路、电子开关电路等多为脉冲电路,各有不同的电压波形,用其它方法检查涡街流量计的脉冲电路的工作状态较困难。而用波形观察法比较有效。
  三、信号导迹法
  在检修具有工作于同一信号的多级放大器的电子仪器(如测量放大器、晶体管毫伏表、电子示波器的X轴或Y轴放大系统),常采用“信号寻迹法”进行故障原因的寻找,从而迅速确定发生故障的部位。其具体方法是将适当频率和振幅的外部信号源所产生的电压测试信号,加到待修仪器的输入端(如多级放大器的前置级输入端),然后利用电子示波器,从信号输入端开始,逐一观测各级放大器的输入和输出信号的波形和振幅。如果某一级放大器的输入端信号是正常的,而其输出端的信号出现反常现象.例如电压反而变小,或者出现波形限幅或失真,则表明故障很可能存在于这一级放大器的电路中。由此可见,“信号寻迹法”的特点是只需使用单一的测试信号,并且要借助电子示波器寻迹。

       四、触击检查法
  此方法尤其适用于有屏幕显示或带扬声系统的设备,如电视机、音响设备、示波器等。
  触击检查法的要领是人为地给电路施加杂波干扰信号,然后观察电路的反应。并以此推理判断出故障部位。在实施此法时可根据各种电路不同的结构和特点,分别选用不同的触击方法。
  五、电压测量法
  检查电子仪器内部电路各处电压是否正常,是查找和分析故障原因的基础。因此,检修电子仪器时,应先测量待修仪器中各处的电压值是否正常,即使在已经确定为故障所在的电路部位,也经常需要进一步测量有关的电子管或晶体管的各个电极的工作点电压是否正常。这对于分析故漳原因和发现损坏的器件,都是极有帮助的。此外,对于电路中通过电流的测量,往往是通过测该支路的已知电阻器两端的电压降,然后借助欧姆定律进行换算而得到的。所以,电压测量法是查找电子仪器故障原因的最基本方法。比较完善的仪器说明书大多附有电子管或晶体管各个电极的工作电压数据表,或者在仪器的电路原理图上,标注有主要部位的工作电压值.在检修涡街流量计的过程中,经常需要对照所给出的电压数据,进行必要的电压测量,这样就能很快地查明故障的产生原因和损坏变值的元器件。如果没有现成的电玉数据可供参考对照,也应当根据电路的工作原理加以估算而得出。

  六、电阻测量法
  检修电子仪器时,经常会发现由于电路元器件的插脚或滑动接点接触不良,个别接点虚焊,电阻变值,以及电容器漏电等,从而导致故障的发生。以上问题可在待修仪器不通电的情况下,采用测量电阻的方法进行检查,以寻找出故障所在之处。
  七、器件替代法
  这是一种不改动电路,通过更换一些元器件或部分电路来发现故障的检查方法。
  在检修电子仪器时,最好不要拆卸电路中的元器件,特别是精密仪器。通常先使用相同型号、相同规格、相同结构的元器件或印刷电路板等来临时替代涡街流量计有疑问的部分,以便观测其对故障现象的影响.如果故障现象消失了,表明被替代的部分存在问题,然后再行脱焊更新,或者进一步寻找产生故障的原因。

网友A:
若能观察波形,修理就将变得比较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