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对PLC输出脉冲进行计数?

楼主(2012-08-18):
现在正做输出脉冲控制步进电机,电机步距角设置为0.9度。在触摸屏上要做一个实际转动角度值的显示,做一个转动角度的时时跟随,如“输出10个脉冲,则显示9度,加一个脉冲就向上加0.9。 现请教如何对KINCO  CPU进行输出脉冲计数。

网友A:
屏是无法跟踪脉冲的。只能是PLC方面计数,传去屏。

网友B:
那你用PLC做运算呗,把当前发出的脉冲乘以0.9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对:czjdlwb关于那你用PLC做运算呗,把当前发出的脉冲乘以0.9不就可以了吗 内容的回复:

怎样在PLC中去得到已发出的脉冲个数?

网友C:
PLC发出的脉冲,PLC自己不知道发出多少个吗?发一个加1,在发一个再加1不行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LC发出的脉冲,PLC自己不知道发出多少个吗?发一个加1,在发一个再加1不行吗?

有的PLC  支持脉冲输出 内部通过程序 连接到高速计数器 ,再读取高速计数器的值 也可以啊!

网友E:
看手册应该有对应的脉冲监控特殊继电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手册应该有对应的脉冲监控特殊继电器的

  仔细看下plc说明书    应该有的

网友G(2019-04-24):
PLC1200中电机预运行脉冲次数    求梯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