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A+A-B+B-Z+Z-接线

楼主(2012-08-18):
你们好,我有一个8条线编码器,电源+  -  A+A-B+B-Z+Z-  我想用它做高速计数接入松下FPOR-C32T系列PLC的X0 X1 X2 上,我是接A+B+Z+还是接A-B-Z-呢?我试了几次都没反应。请教各位该怎么接 谢谢了!

楼主:
今天大家都休息吗?怎么没人答复啊!

网友A:
编码器的输出和PLC的输入电气接口一致吗?编码器输出是线路驱动器吧?

你说的松下FPOR-C32T系列PLC的X0 X1 X2 是什么类型的接口?是不是光耦输入?

楼主:
松下FPOR-C32T是光耦输入的,我用5根线系列编码器,电源+  -  A B Z 我把 A B Z 分别接到X0 X1 X2 ,PLC输入设置里现在2相输入(X0 X1)复位输入(X2)。但是这8条线的就不知道怎么接线了!请教各位

网友A:
你的那个8线编码器很可能是线路驱动器输出的,需要转换为集电极开路输出后才能给松下的FPOR-C32T提供信号,可以参考: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0910/2009101416064200003-1.shtml

注意松下PLC脉冲输入频率的限制。

楼主:
谢谢了,我找几个三极管试下看!像9013  之类的可以吗?

网友A:
对:heyonglin关于谢谢了,我找几个三极管试下看!像9013  之类的可以吗? 内容的回复:

应该没有问题,推荐你用光耦转换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