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做个简单的s7-200上位机控制程序

楼主(2012-08-18):
有没有大神会delphi的?
能帮忙做个上位机程序吗?控制电机启动停止就行  plc是s7-200的 cpu224  急求
我是小白 最好能详细点

网友A:
用Delphi 做啊?   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首先你要做一个软件的 UI 界面壳 就得花不少功夫,其次 画面和通讯 等等

何不控制?

网友:
我用VB,做界面和驱动很方便。然后编PLC程序。注意上下位通讯是在V区的一段。把通讯变量巧妙用到PLC程序即可。

网友B:
主要是串口通讯的问提吧,你得搞懂PPI协议,下位机就不用编通讯程序了。用LABVIEW好做。

网友C:
直接PPI 通迅搞了我一星期。呵呵。

仅给你点点思路。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6/2012063009281100001-1.s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做啊?   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首先你要做一个软件的 UI 界面壳 就得花不少功夫,其次 画面和通讯 等等

楼主很明显是想深入学习的。。。。。

网友F:
以前用过VC做上位机与三菱FX2N的通讯,还教会部门里一批人用串口通讯控制伺服电机。

网友G:
楼上几位高手啊,那深入的精神很是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用VB,做界面和驱动很方便。然后编PLC程序。注意上下位通讯是在V区的一段。把通讯变量巧妙用到PLC程序即可。

谢谢指点,vb和delphi做我觉得应该差不多把,都是用mscomm来做通讯
你有qq吗?我先加好友请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辉关于 回复内容:对:网友E 做啊?   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首先你要做一个软件的 UI 界面壳 就得花不少功夫,其次 画面和通讯 等等  内容的回复:楼主很明显是想深入学习的。。。。。

呵呵 您高抬我了  我只是想做一个简单的控制界面,UI什么的都是浮云
一个是怎么发送报文,下位机的通讯程序怎么写 怎么接受指令 接收什么样的指令 比如我想是Q0.0置为1  MOVB 1,QB0.0 是不是就行了?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