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800m问题请教

楼主(2012-08-18):
ABB ac800m中的IPcofig工具无法启动,点击启动后显示如图所示

电脑中800f和800m两个程序都安装了,有同事怀疑是两个系统冲突,请高手指教!!!!

网友A:
重启一下,然后把进程里的IPCONFIG全部杀掉,然后再开。

CBF和CBM最好不要装一起,的确会有冲突

楼主:
对:ABBmaster关于重启一下,然后把进程里的IPCONFIG全部杀掉,然后再开。 CBF和CBM最好不要装一起,的确会有冲突内容的回复:

这些都试过了,还是不行,有一个电脑上两个都装了,也没事。有一个电脑我把CBF卸载之后再装CBM,还是出现上述问题。

网友A:
查看一下你的COM口是不是被别的应用程序给占用了

楼主:
对:ABBmaster关于查看一下你的COM口是不是被别的应用程序给占用了内容的回复:

笔记本电脑设备属性显示的是这个

网友A:
楼主连USB和COM口都不搞不清楚

楼主:
对:ABBmaster关于楼主连USB和COM口都不搞不清楚内容的回复:

不好意思,我的电脑中没有COM口

网友B:
我也遇到一个完全同样的问题,同求啊

网友B:
设备管理器中也没有COM端口,这个咋整?

网友A:
去买一个USB转串口的。 钱公司出的话建议买MOXA的或者ATE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钱公司出的话建议买MOXA的或者ATEN的

这个跟COM口没关系,有的电脑也没COM口,这个工具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同样是装了两个软件。

楼主:
对:poorpool关于我也遇到一个完全同样的问题,同求啊 内容的回复:

觉得如果是电脑重装系统后,只安装CBM,这个工具应该是好使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网友C 钱公司出的话建议买MOXA的或者ATEN的内容的回复:这个跟COM口没关系,有的电脑也没COM口,这个工具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同样是装了两个软件。

没COM口你怎么刷IP地址?

楼主:
对:ABBmaster关于回复内容:对:silent0810关于 回复内容:对:ABBmaster关于去买一个USB转串口的。 钱公司出的话建议买MOXA的或者ATEN的内容的回复:这个跟COM口没关系,有的电脑也没COM口,这个工具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同样是装了两个软件。 内容的回复:没COM口你怎么刷IP地址?内容的回复:

没COM口,不是还有USB吗,用USB转COM口就可以

网友E(2013-10-22):
重启电脑后再下载或者找到占用的接口后强制关闭

网友F(2016-08-28):
PM861 IPCONFIG不能下载IP地址?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或留个QQ我们交流下,我的QQ 4114315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