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SIEMENS S7-300可否与AB系列PLC进行通讯

楼主(2012-08-18):
内容如题:

S7-300和AB系列通讯,采用什么方式;

使用DEVICENET方式如何实现?硬件如何配置?

网友A:
我觉得不可以相互通讯,如果有上位机,那倒是可以,如果两家的plc通讯,谁做主站?通讯硬件可以走485通讯,但是通讯用什么软件呢?

网友B:
我认为可以

网友C:
 应该可以   用第三方通信软件   如opc

网友D:
两大品牌,主流通讯方式都可以用,不过得加通讯模块。

网友E:
用最常用的RS232或RS485肯定没问题吧。

网友F(2015-05-12):
ECS网关可以。无需编程,无需组态,即插即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