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B系列频率上不去,带小电机可以,带大电机不可以

楼主(2012-08-18):
我有一台台达变频器B系列15KW的不知道为什么频率上不去,带小电机可以4.5KW的可以正常便用,带大电机11KW可以正常启动,但频率上不去?这是为什么呢?我请求大神回答。谢谢~

网友A:
台达15KW的变频器带11kw的电机完全问题,我不清楚你的频率上不去具体是什么情况?有一种可能是,你的电机本身的转速的限制,当你设到较高的频率时,因为电机本身的问题已经工作在弱磁区,使转速无法提升。可以调一下转差补偿参数试试(VE系列有弱磁补偿),不然就更换其他品牌的电机试试!

网友B:
支持楼上观点,15kw变频器带15kw点击不会有问题,而且频率调整在面板我们测试过,没问题的,建议申请客服。免费的。

网友C:
看一下上不去的时候电流是多少,可能是过流失速防止功能起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