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11KW变频器altivar71 上电显示OLF电机热保护功能问题

楼主(2012-08-18):
我有一台施耐德11KW变频器altivar71的,上电显示OLF(电机热保护)我现在想试机,可以一上电就显示上电显示OLF电机热保护功能,请问如果消除些功能?是要设数据什么?还是怎么样?求解答?谢谢~施耐德11KW变频器altivar71  上电显示OLF电机热保护功能问题

网友A:
恢复工厂设置,看看如果不报警,再重新设置参数

网友B:
杭州康创电气科技有限公司(Ginkgo Automation)总部位于杭州市西湖区西湖科技园,已在宁波、台州、温州等地开设了办事机构,下设无锡康创电气科技有限公司和杭州疆垦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公司主要经营产品:

一、       变 频 驱动器:

艾默生CTABB、施耐德、安川、博玛格

二、       驱动器:

艾默生CT、施耐德、安川、松下、富士、东能

三、       可编程控制器:

欧姆龙、三菱、施耐德、永宏

四、         面:

施耐德、威纶、永宏

五、         表:

ABB

六、         器:

施耐德、ABB、穆勒

七、       开关电源:

魏德米勒、台湾明纬

八、       接线端子及接插件

魏德米勒

联系电话: 0571-87671605  联系人:张晓梅     QQ2532388176

网友C:
没接线吧,短接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