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台达高手给个招

楼主(2012-08-18):
步进点:S是什么意思,怎么应用?上升沿和下降沿怎么用?谢谢各位大哥大姐!

网友A:
问题描述下次一定再多点,详细点。我先找专家帮你。

网友B:
看下说明书呀,书上会讲的,我现在也没找到台达的说明书,我以前是看的永宏的,那个写的详细

网友C:
可以给个邮箱;给你传一下;

也自己可以到台达官网去下载!!!

网友D:
步进梯形指令STL Sn构成一个步进点,当STL指令出现在程序中,代表程序进入以步进流程控制的步进梯形图状态。初始状态必须由S0~S9开始,步进梯形指令RET则代表以S0~S9为起始的步进梯形图结束,母线回归到一般梯形图的命令。而SFC图即利用STL/RET所组成的步进梯形图完成电路动作。步进点S编号不能重复。PS:我一般都有S来写程序很方便。

至于上升沿,简单的说就是开关或者其他信号从0到1的瞬间,多用做转换条件。

网友E:
如4楼的解释;

如果有编程手册(台达或中达电通网站有下载),可以试编小程序,以便更好地了解。

网友F:
编程一个程序,启动仿真器体会一下!

网友G:
书都不看,跑到这里问,试着先把书仔细的看一遍,带着针对性的去提问问题应该会有更大的收获!

网友C:
呵呵;现在人太浮躁了啊!!

静下心来好好看一些书吧!!!

对自己是有用的啊!!!

网友E:
刚开始时,有一点以后看着觉得简单的问题,也是很正常的。

因为看资料时,可能一下子难以全面;但总的来说,能够提出疑问,总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