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MT510S无法连接电脑

楼主(2012-08-18):
  请教各位师傅,本人有一台触摸屏威纶通MT510S,在机器上连接PLC可以连接,拆下后用RS232连接电脑,出现无法连接,是什么原因?   电脑RS232-9针接头2,3,5连接触摸屏2,3,5针,触摸屏后面SW1-OFF,SW2-ON,设置为RDS模式,但是就是无法连接电脑,无法上传下载,请各位师傅解答,谢谢!

网友A:
屏和plc链接  屏和电脑链接是2回事,你的电缆屏和plc  屏和pc是应该不一样的接线。你看一下你屏的说明书

网友B:
连线都不对 连什么

235  785

www.ytleader.cn

网友C: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www.zhengok.cn

网友C:
触摸屏跟PLC的接线,跟触摸屏跟电脑的连接是有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米兰关于连线都不对 连什么235  785www.ytleader.cn

由于没有说明书,只能依照MT500系列手册RS-232来连接,所以连接不上,明天照你说的235对785试试看,不行的话还得请教,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屏和电脑链接是2回事,你的电缆屏和plc  屏和pc是应该不一样的接线。你看一下你屏的说明书

由于没有说明书,只能依照MT500系列手册RS-232来连接电脑,所以连接不上,如果你有510S的说明书,可以传一份给我,谢谢了..... 邮gdcpb@sina.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米兰关于连线都不对 连什么235  785www.ytleader.cn

还是师傅说的对,RS-232通讯口235对785,设置为CMO1,频率38400,已经连接上电脑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米兰关于连线都不对 连什么235  785www.ytleader.cn

      还得请教师傅,MT510是可以连接电脑了,但是又有一个问题出现,510以前是和三菱PLC-FX2N连接的,现在改为和西门子PLC--S7-200连接,依照MT500系列手册, 用屏上PLC-RS232端口和S7-200,CPU226连接,  出现无法连接,  MT510端子RS232是2,3,5接线端,  CPU-226是8,3,5端, 连接对吗,还有其它设置没有?请指导,谢谢!

网友B:
里面的程序你改了没有?

不可能用三菱的程序来连接西门子的plc的

网友F:
我有个步科MT4310C的触摸屏人机界面,用什么软件才能把里面的程序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米兰关于里面的程序你改了没有?不可能用三菱的程序来连接西门子的plc的

谢谢师傅,程序方面已经改过了,已连接上,谢谢!

网友B:
步科MT4310C的触摸屏人机界面

步科网站有软件

www.ytleader.cn

网友G:
MT510已经停产了,现在威纶的替代新产品是MT6100和带以太网口的MT8100。

郑州奥尔威------卢工  联系方式:15333814671   0371—55677758   QQ2543109670

威纶通触摸屏一级代理,欢迎咨询选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