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转RS485/422转换器的使用原理说明

楼主(2012-08-18):
RS232接口是一种用于近距离(最大30-60米)、慢速度、点对点通讯的通讯协议,在RS232中一个信号只用到一条信号线,采取与地电压参考的方式,因而在长距离传输后,发送端和接收端地电压有出入,容易造成通讯出错或速度降低。

         RS485/422接口采用不同的方式:每个信号都采用双绞线(两根信号线)传送,两条线间的电压差用于表示数字信号。例如把双绞线中的一根标为A(正),另一根标为B(负),当A为正电压(通常为+5V),B为负电压时(通常为0),表示信号“1”;反之,A为负电压,B为正电压时表示信号“0”。RS485/422允许通讯距离可达到1200米,采用合适的电路可达到2.5MB/s的传输速率。

         RS422与RS485采用相同的通讯协议,但有所不同:RS422通常作为RS232通讯的扩展,它采用两根双绞线,数据可以同时双向传递(全双工)。RS485则采用一根双绞线,输入输出信号不能同时进行(半双工),RS485可用于多点通讯,一条信号线上可连接多个设备,它通常采用主/从结构。

光电隔离
  在某些工业控制领域,由于现场情况十分复杂,各个节点之间存在很高的共模电压。虽然RS485接口采用的是差分传输方式,具有一定的抗共模干扰的能力,但当共模电压超过RS485接收器的极限接收电压,即大于+12V或小于-7V时,接收器就再也无法正常工作了,严重时甚至会烧毁芯片和仪器设备。

  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法是通过DC-DC将系统电源和RS485收发器的电源隔离;通过光耦将信号隔离,彻底消除共模电压的影响。实现此方案的途径可分为:
  (1)用光耦、带隔离的DC-DC、RS485芯片构筑电路;
  (2)使用二次集成芯片,如PS1480、MAX1480等。

注意事项

1、在长距离传输中,一定要使用用双绞线
2、作为全双工接线时,为了防止信号的反射和干扰,需在线路的终端接一个匹配电阻(参数为120欧姆1/4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