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rofibus-DP接头的正确接线方法

楼主(2012-08-18):
1、电缆接法

PROFIBUS 电缆很简单的,就只有两根线在里面,一根红的一根绿的,然后外面有屏蔽层。接线的时候,要把屏蔽层接好,不能和里面的电线接触到。要分清楚进去的和出去的线分别是哪个,假如是一串的,就是一根总线下去,中间不断地接入分站,这个是很常用的方法。在总线的两头的两个接头,线都要接在进去的那个孔里,不能是出的那个孔,然后这两个两头的接头,要把它们的开关置为ON状态,这时候就只有进去的那个接线是通的,而出去的那个接线是断的。其余中间的接头,都置为 OFF,它们的进出两个接线都是通的(记忆方法:ON表示接入终端电阻,所以两端的接头拨至ON;OFF表示断开终端电阻,所以中间的接头要拨至 OFF)。

2、电缆的测量

接好了线以后呢,还要用万用表量一量,看这个线是不是通的。假如你这根线上只有一个接头,你量它的收发两个针上面的电阻值,如果是220欧姆,那么就是对的,假如你这根线已经做好了,连了一串的接口,你就要从一端开始逐个检查了。第一个单独接线的接口,是ON状态,然后你把邻近的第一个接口的开关也置为ON,那么这个接口以后的部分就断了。现在测最边上,就是单线接的那个接口,之后的测量也一直都是测这个接口,测它的收发两个针,和刚才一样,假如电阻是110欧姆(被并联了),那么这段线路就是通的,然后把中间刚才那个改动为ON的接口改回到OFF,然后是下一个接口改为ON…….就这么测下去,如果哪个的电阻不是110欧姆了,就是那一段的线路出问题了。

3、 常见故障

(1) 终端DP头接线错误,或终端电阻设置错误。

(2) DP头接线不牢,最好接完线用上面的方法测试一遍。

(3) 硬件配置和从站号设置问题。

网友A:
头短时间去一家公司维修,发现整个系统的几个操作站,通讯数据时有时无,有的还不准确,查了半天发现就是个DP接头松了的问题

网友B:
没图没真相···求DP头制作的详细步骤图纸

网友C:
恩 不错,很实用啊!上图效果更好,不过据说大部分DP头都是假的?

网友D:
     没图没真相···求DP头制作的详细步骤图纸 , 如这个接头的下一站的通讯出错,会是这个接头有问题吗 ?

网友E:
你的这方法是针对BA12 42 BB12 42的,针对快速链接BA52 BB52 接线更方便。价格还一样。懒人可以选择BA52 BB52

网友F:
 不错    楼主很热心  学习了

何不控制?

网友:
用万用表测A/B之间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