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开关柜故障的预防措施

楼主(2012-08-18):
     高压开关柜在调试、运行过程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会发生故障,为减少故障频率应进行下列项目的检修:

    1.检修程序锁和联锁,动作保持灵活可靠,程序正确

    2.按断路器、隔离开关、操作机构等电器的规定进行检修调试 内容来自www.dqjsw.com.cn电气自动化技术网

    3.检查电器接触部位,看接触情况是否良好,检测接地回路

    4.有手车的须检查手车推进机构的情况,保证其满足说明书的有关要求

    5.检查二次辅助回路有无异常,并进行必要的检修

    6.检查各部分紧固件,如有松动应立即紧固

    7.检查接地回路各部分的情况,如接地触头,主接地线及过门接地线等,保证其导电的连续性

    8.对SF6负荷开关须检查气体压力指标数据,视情况及时进行补气

    9.清扫各部位的尘土,特别是绝缘材料表面的尘土。

    10.发现有异常情况,如不能解决可同开关柜厂家联系。

网友A:
高压开关柜在进行检查前要做好各项安全措施,例如:要断开断路器,拉开隔离开关,挂接地线或者合上接地刀,电压互感器的二次保险要取下或者空气开关要断开,取下合闸,保护,控制保险等等。

网友B:
高压开关柜  一般 如何分这是高压 ?多大电压开始的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般 如何分这是高压 ?多大电压开始的 ?

有低压开关柜与高压开关柜之分。380V开关柜为低压,6kV以上开关柜 为高压,如:6kV、110kV、220k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