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codesys自带的IP扫描工具扫描不到ABB PLC的IP地址。

楼主(2012-08-19):
    用codesys下载ABB PLC的程序,看到PLC没有运行,就用软件自带的热复位进行了复位,然后就再也扫描不到ABB PLC的IP了(用软件自带的扫描工具)。

    扫描不到PLC 就修改不了IP,求解决方法。

   PLC型号PM572,以太网模块CM577.

   另外:PLC一直提示E3 026错误,D1 009 , D2 001 ,D3 003, D4 000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找个ip扫描软件试试

网友B:
026是配置错误。

扫描原来是正常的吗?

网友B:
热复位只是清除内存数据,不会清楚IP地址的。有没有尝试断电重起?

楼主:
原来是正常的,都能扫描到IP

楼主:
对:ye_w关于热复位只是清除内存数据,不会清楚IP地址的。有没有尝试断电重起? 内容的回复:

断电试过了,电池也拔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扫描原来是正常的吗?

原来是正常的,下载程序都就是正常了,而且只是用codesys下载程序,没有下载硬件组态。这样应该是不会更改原来的IP的。

楼主:
现在CPU ERR灯常亮,CPU处于STOP状态,不处于运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