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AB500系列CPU如何建立硬件通讯及软件上得数据读写。

楼主(2012-08-19):
   求助,两台500的CPU之间如何建立硬件组态,他们之间如何进行数据交换?

网友A:
SLC500你要通讯也是上位机来设定组态。

网友B:
这要看你的CPU版本

比如:5/04的可以组建DH+网络,使用专用DH+电缆

         5/05的可以组建以太网,使用以太网线

数据交换一般使用MSG指令

网友C:
楼上说的没错。。。。。。。。。。。。。

楼主(2012-09-25):
 我就是想知道具体怎么做才可以。

网友D:
5/04的可以组建DH+网络,使用专用DH+电缆

         5/05的可以组建以太网,使用以太网线

网友E:
2楼说的正确,不过信息交换也可以用块读和写指令来完成。

网友F:
5/05的可以组建以太网,使用以太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