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codesys自带的IP扫描工具扫描不到ABB PLC的IP地址。

楼主(2012-08-19):
 用codesys下载ABB PLC的程序,看到PLC没有运行,就用软件自带的热复位进行了复位,然后就再也扫描不到ABB PLC的IP了(用软件自带的扫描工具)。

扫描不到PLC 就修改不了IP,求解决方法。

PLC型号PM572,以太网模块CM577.

另外:PLC一直提示E3 026错误,D1 009 , D2 001 ,D3 003, D4 000不知道是什么意思。PLC一直处于stop状态,按run按钮不运行。

网友A:
配置错误,热复位之后有没有断电重启?

从故障来看,就是配置错误。

楼主:
是配置错误,最后的方法是复位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配置错误,最后的方法是复位解决。

怎么复位?在线复位?不是不能扫描到IP吗?

楼主:
该问题已经解决,先断电重启,然后按CFG键进入MOD模式,选择01模式,待运行后进行连接,重新扫描复位的IP。

网友B(2012-09-21):
你好,我遇到同样的问题,按照你说的操作没解决。我是用PM573自带以太网口,现在出现 int PM5X1 ETHERENT内部以太网口数据配置错误。你能把你的解决办法说详细点吗?谢谢